AN3275问题

楼主(2010-12-09):
AN3275问题
有人用过freescale网站上的AN3275 bootloader么?为什么我第一次用BDM烧进去,可以更新用户程序,可是,从用户程序再跳进bootloader,再想擦掉flash的时候,发现在擦page 3F的时候,芯片就跑飞了,有人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么?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啊,谢谢!!
FLASH
问题
程序
NXP Kinetis
NXP
Kinetis

网友:
s12的这个我没用过,但看你的问题,可能是你擦了不该擦的地方了,bootloader区域是要保护的,不能擦除,还有,可能要修改linker file之类的,把bootloader和你的应用放到不重叠的区域
你的板子不一定跟飞思卡尔官方的一样,不能直接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检查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