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机不能上网怎么解决

楼主:
来自 电子工程师技术交流(12425841)

NETDEV WATCHDOG: eth0: transmit timed out还有这个问题

网友:
低频一般是信号变化时间6倍左右,用哪一种上网方式

网友:
windows底下的虚拟桥没有在工作

网友:
记得要把主机和虚拟机设置在同一网段

网友:
设置ip不起作用

网友:
ifconfig eth0 192.168.0.24 你试试
ipconfig -all查看下

还有防火墙的问题

网友:
我的RealVNC也出过这种事,明明加到防火墙例外,还是把连接挡住,删除规则再重新添加就好了

网友:
有好几种模式,最简单的模式是bridge模式,原理是把宿主机通过一个虚拟的hub连接网关和虚拟机

hub是不需要配ip的

但是宿主机有多张网卡的时候,宿主机会没法判断报文去向,所以要关闭两张虚拟网卡

网友:
NAT是虚拟了一台交换机或者路由器,这时需要把虚拟的交换器的DHCP打开,还要linux网卡的网关指向虚拟交换机的网关
刚才你们的操作很像是防火墙的问题啊,呵呵

网友:
不是,他一开始IP都没配呢

网段都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