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按键去抖

楼主:
用示波器看一下按键时FPGA输入的信号,可以看到明显的抖动。按键一般是上拉到1的,在未按下去的时候是1,而按下去的瞬间,大概几十毫秒,可以看到明显的抖动,最后稳定到0。因此,这样的信号时不能直接用于内部逻辑的。
   fpga按键去抖有两种。一种是复位信号的去抖,另外一种是键盘的去抖动,两者是不一样的。这里我给出一个复位信号的去抖的例子:
   input resetn_in;
        reg resetn_internal;
        reg r1,r2;
        reg count[19:0];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r1<=r2;r2<= resetn_in; end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r1) count<=0; end
   else if(count<20’hFFFFF)count<= count+1;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count<20’hFFFFF) resetn_internal<=1’b1
   else resetn_internal<=1’b0;
        end
        另外一种是键盘的去抖动,目的是采集键盘上所有键的最终值

网友:
谢谢,很实用的知识!: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