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输入阻抗高的很,一个不小心就会让静电挂掉 怎么理解

楼主:
来自 电子工程师技术交流(12425841)

网友:
U=IR

很小的电流,就会产生很高的电压

所以MOS管就挂了

网友:
你先要确定是不是静电引起的 有些mos管内部会集成tvs

网友:
静电无处释放,所以在栅极积累电荷,而静电电压很大,瞬间达到栅源或栅漏击穿电压就被击穿了,所以在在芯片的接口/引脚处都会做ESD保护。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所以一般焊接的时候要注意器件和工具的接地。保存的时候可以短路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