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IOPadConfigSet()函数

楼主:
关于GPIOPadConfigSet()函数,小弟想请教推挽、开漏、弱上拉、弱下拉分别在什么时候使用。

网友A:
推挽在强驱动时,比如要推动一个8欧大扬声器,当然要先三极管驱动,这时就要强推./
开漏是用在想取管脚电压,比如IIC通讯一定要开漏
弱上拉:用在想让管脚平时为高电
弱下拉:用在想让管脚平时为低电

网友:
楼主,你有中文手册吗,能不能发我一份呢,550835967@qq.com

网友:
楼主,能不能发我一份中文的library user's guide给我啊,一直用的英文版,太蛋疼了。感激不尽
1191266530@qq.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推挽在强驱动时,比如要推动一个8欧大扬声器,当然要先三极管驱动,这时就要强推./
开漏是用在想取管脚电压, ...

“开漏用在想取管脚电压”,不太明白,能解释清楚点吗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漏用在想取管脚电压”,不太明白,能解释清楚点吗大神

我不是大神,只不过看到了你的贴子

怎么说呢,开漏就相当于,PNP的三板管的C极接高电平,且进入单片机引角的电平也是高电平,反正就是跟着管脚的电平变化。

网友:
楼主给我发一份中文的手册,好不好,现在正在学习,急需!拜托了
517523540@qq.com

网友C:
能不能给个中文库函数的手册呀,!!!或者372420759@qq.com
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给个中文库函数的手册呀,!!!或者
谢谢谢~~~~

目前有的中文库都是很久以前的周立功翻译的,过时了,不建议使用,还是参考官方英文的吧。

网友:
楼主这是什么文件,中文的,能分享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