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回,MAX1640估计是真的废了

楼主:
晚上我接着想检测MAX1640的板子。

我一直怀疑MOS管会有问题。

于是我想到把两根MOS管短路了,看看情况会不会有好转。

之所以考虑短路,而不是检测好坏,因为MOS管在线,测起来比较麻烦,如果要焊下来,太费周章。

于是就想着把它短路了。

在这个电路里,这两个MOS管都相当于一个开关,我心想把它短路了,直接下到电感上应该没啥问题。

剩下的问题只要确定相关管脚短路后,对地电压均为电源,所以必须考虑相链接的MAX1640的管脚能否承受。看了看,两个MOS管得GATE驱动输出能承受比电源电压大0.3V,于是就安心地短接了。

然后上电前测了测输入阻抗,似乎有所改变。

不再是接近2M,而是几十K。我想,看来这次情况会有变化。

上电了,保险丝不再发热,蜂鸣,正准备好好测一下各点电压,谁知还没开始测,忽然闻到很重的一股味道,不对劲,摸摸MAX1640,热得不行,赶紧拔电源,一时半会想不明白。过了一会又上电,想测一下这个时候的输入电压,可是,没办法,才刚看到一个12V,可能因为没放好,所以不是18,或者是有些短路,但这个时候已经由不得我耽误了,MAX1640已经冒烟了。

赶忙拔下。

心想,MAX1640这次想不挂都挺难。

或者说,在第一次的时候就已经挂了。

网友:
有点想不懂的是,怎么就挂了呢?
而且,这次,也许仍然短路了——不短路,MAX1640怎么可能热成这样,但是,为什么短路,1A的保险丝没鸣叫呢,也没发红?
是不是MAX1640内部短路,电流不至于太大?
可惜的是我来不及测输入电压,不然可以从这个电压值猜测短路的程度。
——这种说法本身就很奇怪,芯片都热的冒烟了,难道整个电路的短路程度还没之前芯片几乎没发热的时候轻?
上次1A的保险丝可是发红鸣叫,并且挂了的呢?

网友:
这个跟芯片的质量有关系,很有可能是你误操作,或者是由于真的短路,瞬时烧片子,而导致你没有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