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114能不能设置嵌套向量中断?如何设置

楼主:
 小弟最近用LPC1114做东西,想在外部中断里嵌套定时中断,但是发现在外部中断里定时计数器不走,无法中断,但在主函数里就没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哪里配置错了

把技术手册看了好多遍没发现有介绍嵌套中断的地方,不知坛子哪位大侠遇到过这种情况的,指点一二!

网友:
我也是菜鸟。中断我感觉是不能嵌套的,只能变通方式来实现嵌套,我的思路是大体这样:
1 定时器中断
2 定时器中断处理程序:清除(重设)定时器中断,执行任务后返回。
3 外部中断
4 外部中断处理程序:清除外部中断,设置定时器中断,返回。
如果外部中断的优先级高于定时器的,并且外部中断程序中通过循环的方式等待定时器中断,应该等不到的。
再次重申,我是菜鸟,仅供参考。。。

网友:
解决了没有?

网友:
phone:18818994048 Email:aliens180@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