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推荐几个wifi模块吗?最好是spi的

楼主:
如题
另外ti wl1283/wl1281有没有能买到的模块呢?
我知道usi有88w8686的模块不支持802.11.g,而且好像要卖70,能不能推荐些别的

网友:
这个我也一直在找,USB的一大把,,不过如果你要上LINUX的话,用这些USB也未尝不可啊。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A:
最便宜的18一个,也是好像不支持802.11g,淘宝上面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介绍下吗?
usb的?
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便宜的18一个,也是好像不支持802.11g,淘宝上面有

能给个网址吗?我搜不到啊。。。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找到了,  13元

搜wifi模块  按价格排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到了, 13元 搜wifi模块 按价格排列

是SPI的还是USB的?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到了, 13元 搜wifi模块 按价格排列

这只是模块啊,那个PCB和天线怎么弄?你能搞得定吗? 到时候我买你几块板子?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pcb电路很简单的,
按着datasheet上的画就行了

pcb天线也有卖,阻抗都是匹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QQ :33894261  谈吗?我主要担心是模块到天线之间的那段线在PCB上怎么弄? [ 本帖最后由 youki12345 于 2010-12-10 22:23 编辑 ]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C:
好像那家愿意提供原理图

我先考虑软件的问题,软件有点复杂

网友:
可以到淘宝上搜搜看看,按销量排序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那家愿意提供原理图 我先考虑软件的问题,软件有点复杂

有原理图也没用啊,在PCB上,模块的天线引脚到天线BNC插座那条线该多粗多长呢?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楼主搞定了吗?一直等你消息啊。。。那个13块的WIFI模块用的是什么型号的贴片天线?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其他事还没搞,而且这个有硬件没软件不行,我是想弄在单片机上,但这个好像一定要用操作系统

你去搜2.4G的贴片天线,都是通用的,都是匹配好的50Ohm
上次邮件不是给你回复了?
射频没你想的难,这种模块天线引出来只要不太长不用匹配,而且你有不是做产品,又不是一定要达到最好信号效果。

网友:
移植到单片机上估计不行,单片机处理不够,我倒是想用在RTT上。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回复 网友B:

cortrex-m3不行?
他们给的固件是linux内核模块

看ti论坛上讨论的似乎如果有自带协议处理的连msp430不带系统都可以处理。

网友:
还得等一段时间!!

网友:
要是在LM3S系列的芯片内集成WIFI就更好了

网友:
SPI UART SDIO口WIFI模块 直连8位mcu可收发数据

SPI UART SDIO口WIFI模块 直连8位mcu可收发数据  要资料的给我发个邮件 931521083@qq.com  杨生 15220100752

网友:
SPI UART SDIO wifi模块,提供驱动,使用简单。

SPI UART SDIO wifi模块,提供驱动,使用简单。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TI 1281/1283的模块,LGA封装SDIO接口,咨询电话18601786667

网友:
我做wifi模块。可以跟单片机或者操作系统搭配。SPI /USB/UART/SDIO接口的。模块可以内置天线和外接天线。有需要可以联系我手机15220100752 杨生QQ907864798

网友:
GAINSPAN GS2000M系列WIFI模块,低功耗,性价比高

网友:
山东有人的wifi模块就不错,全部都支持SPI接口的,可以去看看

网友:
gainspan GS2011MIE或GS2100MIE 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SKYLAB的wifi模块包含以下常用通讯接口:USB、SDIO、SPI(slave)、UART、RGMII、RMII。下面是模块对应的接口:
USB: WG209 ,WG203,WG211
SDIO: WG213 (研发中)
UART: WU105, WU106 (研发中)
GMII: SKW78
MII: SKW71,SKW72,SKW73,SKW75,SKW92A/B,SKW77

网友:
SKYLAB的WiFi模块包含以下常用通讯接口:USB、SDIO、SPI(slave)、UART、RGMII、RMII。
下面是每个接口对应的wifi模块:
USB: WG209 ,WG203,WG211
SDIO: WG213 (研发中)
UART: WU105, WU106(研发中)
GMII: SKW78
MII: SKW71,SKW72,SKW73,SKW75,SKW92A/B,SKW77

网友:
SKYLAB WiFi模块包含以下常用通讯接口:USB、SDIO、SPI(slave)、UART、RGMII、RMII。
以下是每个wifi模块对应的相关接口:
USB: WG209 ,WG203,WG211
SDIO: WG213 (研发中)
UART: WU105, WU106(研发中)
GMII: SKW78
MII: SKW71,SKW72,SKW73,SKW75,SKW92A/B,SKW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