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962编译的问题

楼主:
我已经把资源都放到项目文件夹下了,可是编译的时候还是找不到,求解答。

网友:
你把INC去掉试试

如果不行,在你工程中重新包含下路径

网友:
给你个图

只要在include paths加入文件路径,就可直接用“”号而不用INC\什么什么的啦!!!!

网友:
直接包含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小弟包含的问题搞定了,但是有来了新问题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 ... ge=1&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