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明学习笔记之十二用UIP点亮LED

楼主:
这几天我一直没在流明方面冒泡哈,原因很多,工作忙,晚上有人找修电脑地,还有人找干活地,一直没倒出功夫来哈,就算倒出功夫来也是一头雾水,为什么UIP条目不少啊,你看看一行两行,差不多上千行了,但我这几天学习过来学习过去发现一个可以实现的方法,于是我就在例程基础上改了一下,大家一起学习哈!!!

       书归正转!

       自从上次实现了远程控制,我就想自己做个网页控制自己的东东,嘿嘿!!!

       可是,这就得用到一个软件DREAMWEAVER 3.0

       为什么要用3.0,我觉得好用,方便,实在

       本想直接用HTML那种格式如:

  //*****************************************************************************
//
// Default Web Page - allocated in three segments to allow easy update of a
// counter that is incremented each time the page is sent.
//
//*****************************************************************************
static const char page_not_found[] =
"HTTP/1.0 404 OK\r\n"
"Server: TCP/IP (http://www.NUAA.COM/TCP/IP/)\r\n"
"Content-type: text/html\r\n\r\n"
"<!DOCTYPE HTML PUBLIC \"-//W3C//DTD HTML 4.01 Transitional//EN" "http://www.NUAA.COM\">"
"<html>"
  "<head>"
    "<title>;Page Not Found!</title>"
  "</head>"
  "<body>"
    "Page Not Found!"
  "</body>"
"</html>";

这是UIP例程中的那种

但作了些实验觉得不好,为什么呢,我设计的按钮是那种地,它就给我显示一个方格子,娘地,为这事我搞了好几天

最后决定用数组那种,这又引出了个软件WINHEX,我呆会把它打包上传,我也做个记号,大家也方便哈。

我先用 DREAMWEAVER

做了个网页

然后用WINHEX取数,然后把取来的数据变成数组,考到

//*****************************************************************************
//
// Default Web Page - allocated in three segments to allow easy update of a
// counter that is incremented each time the page is sent.
//
//*****************************************************************************
static const char default_page_buf1of3[] = {
0x3C,0x68,0x74,0x6D,0x6C,0x3E,0x0D,0x0A,0x3C,0x68,
0x65,0x61,0x64,0x3E,0x0D,0x0A,0x3C,0x74,0x69,0x74,
0x6C,0x65,0x3E,0xCE,0xDE,0xB1,0xEA,0xCC,0xE2,0xCE,
0xC4,0xB5,0xB5,0x3C,0x2F,0x74,0x69,0x74,0x6C,0x65,
...
0x68,0x74,0x6D,0x6C,0x3E,0x0D,0x0A};

然后再修改下程序,让程序判断有无POS这三个字母

 //
                    // If it isn't a GET, we abort the connection.
                    //
                    //uip_abort();
              ppp=&BUF_APPDATA[0];
     for(i=0;i<100;i++)
     {
      if((*(ppp+i)==0x50)&&(*(ppp+i+1)==0x4F)&&(*(ppp+i+2)==0x53))
       {
                if(timestimes==0)
        {
            timestimes=1;
         LEDON();
        }
        else
        {
            timestimes=0;
         LEDOFF();
        }
        i=0;

              goto jump;
       }
       //else
      // break;
     }

                    return;

最后的效果是,每当我按下发送键一下

灯就反转一次,亮变灭灭变亮!!!

就这样我实现了我的预定目标,但这个代价也大近半个月哈,现在拿出分享,请大家不要忘记挖井人哈

好了,我现传东东哈

首先:例程:下到板子,在IE键入192.168.1.12就行

WINHEX

网友:
上图哈,什么有图就有真象来这

PLAM600拍的,

这是没按发送时

这是按发送时

;P

网友:
nuaa?

很好奇啊 难不成楼主是nuaa的?

网友:
不是,我是举个例子

网友:
请问怎么用WINHEX取数呢?

网友:
LZ,网页文件上传一下?

网友:
实际上用RL_TCPNET带的web 服务器做这个很简单的,转换网页也没那么麻烦。

网友:
学习ing

高人啊!学习!

网友:
楼主把网页的代码也分享一下咯!
引用 楼主:
PLAM600拍的,   这是没按发送时 57672 这是按发送时 57673     ;P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能解释一下 自带的那个eth-io 程序吗,看了一个星期,云里雾里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什么判断有无POS 就可以,希望楼主赐教

网友:
这个是来息网上的信息,由于本例简单固判断POS

也可以任意发挥

网友:
高手高手

网友:
最近在做毕设,要用uip去访问网页。比如说新浪,百度的就行了。不知道你有什么看法。指导下。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