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62编译出错

楼主:
找不到这两个函数

网友:
是什么开发环境?如果是IAR的话,检查是否把库文件包含到项目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Keil,大侠

网友:
问题的解决

大家好:
       最近不少的新手,在keil或者iar上自己建立工程,很容易发生错误,其主要原因是所包含的头文件路径不被编译所找到,希望大家下到StellarisWare并安装好后,最好把整个板子的程序都添加到你的工程里面,而不是只添加某个板子的某个工程,这样就很容易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