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时基电路基本工作模式

楼主:
  555时基电路内部及引脚图(与6脚连接的电压比较器输出接RS触发器R端,与2脚连接的电压比较器输出接S端,触发器的Q端接3脚):

555时基电路基本工作模式 - 物理大腕 - 物理大腕

555时基电路基本工作模式 - 物理大腕 - 物理大腕

各脚功能:

  ①接地;②触发;③输出;④复位;⑤控制;⑥阈值;⑦放电;⑧正电源。

  由于内部三个电阻阻值相等,所以上比较器A1的反相输入端即5脚固定为2VDD/3,同理,下比较器的同相输入端2脚固定为VDD/3。5脚可以通过外接分呀电阻或稳压管的方法改变A1和A2的基准电压,扩大其应用范围。如果5脚和1脚之间接一个9V稳压管,则A1的基准电压就是9V,而A2的基准电压就是4.5V。但通常使用时,5脚一般悬空或者通过0.01μF接地,以消除干扰。

真值表如下:

引脚 低触发端(2脚) 高触发端(6脚) 强制复位端(4脚) 输出端(3脚) 放电端(7脚)
电平高低 <=VDD/3 任意 高(置位) 悬空(置位)
电平高低 >VDD/3 >=2VDD/3 低(复位) 低(复位)
电平高低 >VDD/3 <2VDD/3 维持不变 与3脚相同
电平高低 任意 任意 低(<=0.4V)

其基本工作模式有以下几种:

(一)单稳态工作模式

555时基电路基本工作模式 - 物理大腕 - 物理大腕

  单稳态电路是具有一个稳定状态的电路。稳定时,时基电路处在复位态,输出端3脚为低电平,此时7脚也处在低电平,所以定时电容Ct无法通过定时电阻Rt放电。

  如果在输入端输出一个负脉冲触发信号V1,使555触发端的2脚获得一个小于VDD/3的低电平触发信号,根据前面的内部结构图和真值表,可知时基电路置位,输出脚3跳变为高电平,电路即翻转进入暂态;同时555内部晶体管截止,7脚被悬空(即虚高),解除对Ct的封锁,正电源VDD通过Rt向Ct充电,使阈值端6脚电平不断升高,当升至2VDD/3时,由真值表知,时基电路复位,3脚与7脚恢复低电平,暂态结束,电路翻回稳态。此时Ct储存的电荷通过555内部的放电晶体管对地放电,为电路下次触发翻转做准备。

  电路暂态时间t即3脚输出高电瓶的时间由Ct上的电压从0充电到2VDD/3的时间,满足下式:

ΔV=2VDD/3=VDD(1-e-t/RtCt)

  即:

t=-RtCtln(1/3)≈1.1RtCt

  若在5脚和地面之间接一个电阻(即与Ct并联一个电阻)将减小暂态时间。

(二)双稳态工作模式

555时基电路基本工作模式 - 物理大腕 - 物理大腕

  双稳态电路有两个稳定状态,即置位态(3脚输出高电平)和复位态(3脚输出低电平),电路如上,可以省略电容C)。

  该电路实际是一个RS触发器,S是置位端,当输入脉冲电平低于VDD/3时,电路置位;当输入脉冲高于2VDD/3时,555复位。如果R端与S端输入电平矛盾时,S端优于R端。

(三)无稳态工作模式

555时基电路基本工作模式 - 物理大腕 - 物理大腕

   无稳态电路是没有固定稳态的电路,时基电路始终处在置位和复位的反复交替中,输出脚3的输出波形近似为矩形波。因为矩形波的高次谐波非常丰富,因此也叫自激多谐振荡电路。

  电路如图,当初次通电时,因电容C1两端电压不能突变,555的2脚为低电平,由真值表可知,时基电路置位,即3脚为高电平,内部放电晶体管截止,7脚被悬空。此时正电源VDD通过R1、R2向C1充电,经过时间t1,C1两端电压即阈值端(6脚)电平升至2VDD/3,这时时基电路反转复位,3脚输出低电平,同时北部放电晶体管导通,7脚也为低电平,此时C1储存的电荷通过R2向7脚放电,使C1两段电压即555的触发端2脚电平下降,经过时间t2后降到VDD/3,完成一个周期。

  此后,时基电路又翻转置位,3脚又为高电平,7脚再次悬空,如此周而复始,C1不断充电和放电,电路引起振荡。

  3脚输出高电平即C1的充电时间:

t1=-(R1+R2)C1ln[(VDD-2VDD/3)(VDD-VDD/3)]≈0.693(R1+R2)C1

  3脚输出低电平即C1的放电时间:

t2=-R2C1ln[(VDD-2VDD/3)(VDD-VDD/3)]≈0.693R2C1

  振荡周期为:

T=t1+t2=0.693(R1+2R2)C1

  振荡频率为:

f=1/T=1.44/(R1+2R2)C1

555时基电路基本工作模式 - 物理大腕 - 物理大腕

  这是另外一种振荡电路。电路初始通电时,由于C1两端电压为0不能突变,2脚为低电平,555被置位,3脚输出高电平,此高电平经过R向C1充电,使C1两端电压即6脚电平不断升高。当6脚升到2VDD/3后,555复位,3脚输出低电平,此时C1储存的电荷就经过R向3脚放电,使C1两端电压即2脚电平下降,直到降至VDD/3再次使555置位,3脚又向电容C1充电。

  上面中的R一般不小于10k,否则带负载能力下降。

(四)定时工作模式

555时基电路基本工作模式 - 物理大腕 - 物理大腕555时基电路基本工作模式 - 物理大腕 - 物理大腕

  左图是开机产生高电平的电路,经过延迟时间t后,是基电路保持低电平不变,如果要3脚再次输出高电瓶,只需按一下SB,电容Ct储存的电荷即通过SB放电,同时2脚输出高电平。松开SB后,定时即开始,正电源VDD即通过Rt向Ct充电,使Ct两端电压即555的阈值端6脚电平不断升高,当升到2VDD/3时,时基电路复位,定时结束,3脚恢复低电平。

  右图是开机产生低电平的电路,经过时间t延迟后,3脚保持高电平不变。这是因为开机时电容Ct两端电压不能突变,所以555的6脚为高电平,555复位,3脚输出低电平。然后电源经过Rt向Ct充电,使Ct两端电压不断升高,2脚电平就不断下降,经过时间t后,2脚电平降至VDD/3,时基电路置位,3脚就保持高电位不变。若要再次产生延迟时间为t的低电平只要按一下SB即可。

  以上两个定时电路的时间t≈1.1RtCt,VD为电容Ct在电路关机后提供一个放电通路。在电路处于定时结束的稳定态时,Ct充满了电荷,关机后可以通过VD和555内部3个全等分压电阻放电。

  从电路结构上分析,三类 555 电路的区别或者说它们的结构特点主要在输入端。因此当我们拿到一张 555 电路图时,在大致了解电路的用途之后,先看一下电路是 CMOS 型还是双极型,再看复位端( 脚4)和控制电压端( 脚5)的接法,如果 脚4是接高电平、 脚5是接一个抗干扰电容的,那就可以按以下的次序,先从输入端开始进行分析:

 ( 1 ) 6 、 2 端是分开的

  ①7 端悬空不用的一定是双稳电路。如有两个输入的则是双限比较器;如只有一个输入的则是单端比较器。这类电路一般都是作电子开关、控制和检测电路的用途。

  ②7 、 6 端短接并接有电阻电容、取 2 端作输入的一定是单稳电路。它的输入可以用开关人工启动,也可以用输入脉冲启动,甚至为了取得较好的启动效果在输入端带有 RC 微分电路。这类电路一般用作定时延时控制和检测的用途。

 ( 2 ) 6 、 2 端短接的

 ① 输入没有电容的是施密特触发器电路。这类电路常用作电子开关、告警、检测和整形的用途。

 ② 输入端有电阻电容而 7 端悬空的,这时要看电阻电容的接法:( a ) R 和 C 串联接在电源和地之间的是单稳电路, R 和 C 就是它的定时电阻和定时电容。( b ) R 在上 C 在下, R 的一端接在 V 0 端上的是直接反馈型无稳电路,这时 R 和 C 就是决定振荡频率的元件。

 ③7 端也接在输入端,成“ R A - 7 - R B - 6 、 2—C ”的形式的就是最常用的无稳电路。这时 R A 和 R B 及 C 就是决定振荡频率的元件。这类电路可以有很多种变型:如省去 R A ,把 7 端接在 V 0 上;或者在 R B 两端并联二极管 VD 以获得方波输出,或者用电阻和电位器组成 R A 和 R B ,而且在 R A 和 R B 两端并联有二极管以获得占空比可调的脉冲波等等。这类电路是用途最广的,常用于脉冲振荡、音响告警、家电控制、电子玩具、医疗电器以及电源变换等用途。

 ( 3 )如果控制电压( V c )端接有直流电压,则只是改变了上下两个阀值电压的数值,其它分析方法仍和上面的相同。

  只要按上述步骤细心分析核对,一定能很快地识别555 电路的类别和了解它的工作原理。下面的问题就比较好办了,例如定时时间、振荡频率等都可以按给出的公式进行估算。

网友:
图片看不到呢?

网友:
555的应用还是很多的!~以前的课程设计里面就用到

网友:
恩 网易的图片没发外链  楼主请调整下

网友:
麻烦楼主把图片整理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