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artup.s大家了解多少呀

楼主:
关于startup.s大家了解多少呀,我在用KEIL新建工程时要是用TI包里的Startup_rvmdk.s就不能linking成功,用keil的startup.s就没有问题,但是在TI自带的例程里用的是Startup_rvmdk.s,而且他的例程是可以linking成功的。

网友:
我看你好像没有链接成功的提示是,缺少两个中断的入口句柄,在中断向量表里自己添加上对应的就可以了吧

网友:
两个文件是不一样的!
在中断向量表中添加你程序中ISR的入口地址(就是中断处理函数的名字)。你用Startup_rvmdk.s,在原来中断向量表中有两个中断入口地址,你没有删除!而你的程序中又没有这两个函数,所以肯定会出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就是说我要根据我终端函数的使用情况修改我的中断向量表对吗,谢谢,我备注掉了这两行果然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DCD     StackMem + Stack            ; Top of Stack
中断向量表里这句里的DCD指的是什么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地方是建立中断向量表,
我个人的理解是指定中断向量表的初始地址,后面的DCD是分配一个字名称是各种的ISR。不知道我说的准确不。欢迎交流

网友:
多对比一下两个文件就知道了嘛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