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M3S9B96在KEIL环境下,DEBUG模式下peripherals只有core peripherals

楼主:
求助,LM3S9B96在KEIL环境下,DEBUG模式下peripherals只有core peripherals,其他的ADC,I/O。。。。都看不见,请教各位高手,这是为什么?我是硬件仿真。

十分着急,:( 在线等各位的指点。

网友:
 没人理我?继续在线等。。。。:(

网友A:
肯定看不见,你只能看见寄存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是,不知道是不是Keil尚未对此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看不见,你只能看见寄存器

为什么看不见?我看见斑里有人写过KEIL的技巧,里面提到了LM3S可以看见peripherals 里面的I/O,AD.......

网友B:
8962肯定是可以看见的,不过有些并不能正常使用。

9b96就只有core peripheral。

网友:
引用 网友B:
8962肯定是可以看见的,不过有些并不能正常使用。 9b96就只有core peripheral。 57733

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
Answer

9B96和8962 是有区别,请下载版本高的keil进行支持!!!
9B96有ROM,8962是没有ROM. 多少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