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IODirModeSet()函数

楼主:
GPIODirModeSet(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2 | GPIO_PIN_3, GPIO_DIR_MODE_HW);

这个里的GPIO_PIN_2 | GPIO_PIN_3代表的是那个管脚呀,为什么要或一下。

网友:
代表F口第二脚和第三脚,或是同时设两脚

网友:
引用 楼主:
GPIODirModeSet(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2 | GPIO_PIN_3, GPIO_DIR_MODE_HW); 这个里的GPIO_PIN_2 | GPIO_PIN_3代表的是那个管脚呀,为什么要或一下。

                    同时将PF2和PF3设置成高阻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