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器件管脚电压

楼主:
器件管脚的电压一般是取决是VCCIO的 那么一些特定的配置管脚电压是否也是参考VCCIO呢?

网友:
ALTERA 所有的器件的IO电压都由 IO电源提供,IO电源是多少伏特,无论通用IO还是特殊配置管脚IO的电压都是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