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3739写IO口的一个奇怪问题!

楼主:
写IO口时,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1,0);执行时出现FaultISR,但是HWREGBITW((GPIO_PORTF_BASE + (GPIO_PIN_1 << 2)),1) = 1;正常,IAR 5.20 Keil3.80均是这个现象?奇怪啊!是不是中毒了?

网友:
应该不是吧,这个怎么会中毒呢

网友:
使用端口的话要先使能、在确定方向(输入或输出),(如果是输出)然后设定输出方式,最后才是调用GPIOPinWrite()。不知这些楼主都做了吗?

网友:
这个都做了,不然肯定是有问题的。但还出这个问题,很奇怪啊!应该是我的问题,但原因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