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解决多源驱动

楼主:
如题,谢谢,请高手赐教,感激不尽,另外,在锁存时,用上升沿锁存或者电平来锁存时如何解决锁存信号的初始值赋值。

网友:
开始好像确实困惑

写多了就心中有个规划,知道应放在哪一个进程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太明白“多源驱动”具体指的是什么,把两个“源”组合成一个信号作为新的“源”作驱动用,不知算不算?
 HDL里是有赋初值语句的,比如用VHDL写的让OUT_CNT初始置全0:
 signal OUT_CNT: std_logic_vector(6 downto 0) := (others =>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