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单片机供电电源问题

楼主(2010-12-13):
单片机供电电源问题
弱弱的问下各位高手,如果不想使用USB为单片机供电。从网上买了个Ac220V-DC5V 1A的变压器。可不可以直接为单片机供电啊?如果不能希望能给个电路图。谢谢。
变压器

网友:
如果是1A的电源 估计他会做的比5V稍大一点 但感觉影响不会很大 应该可以吧 可以用个USB口的充电器来做电源 效果应该不错 但是充电器在做的时候可能会留有一定的纹波来防止电池的老化 不知道大概有多少 没具体测过 但要是很大的话 好像就会有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