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无法连续传输

楼主:
代码是按照下面这个帖子写的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157808&highlight=spi

传输的时候每8个bit en就会拉高一次,不能连续传输多个字节,

网友:
看一下SPI是不是被复用了,坛子里送的8962的板子,SPI是被OLED占用了的,复用要修改程序才行

网友:
一步一步调试看看,或者在中断中做了些什么事情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看电路图时发现了和oled复用的,难怪测试时还导致oled显示混乱

不用oled的库能不能解决问题?
还是靠那个pld复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