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PID调节一个阀

楼主:
通过PLC采集现场温度和湿度,根据温度PID和湿度PID来调节水阀来维持车间的温度和湿度,湿度调节优先。请问这个能否实现,怎么实现?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

网友:
这个有点难度,一起思考思考。。。。。

网友:
可以,先明确湿度调节时附加的温度变化是多少,然后诸用温度PID补偿量.

网友:
试试楼上的方法。。。。

网友:
要考虑的情况会比较多,不知道有没有想过通过模糊控制来实现?

网友:
感觉条件不是充分

一般来说,温湿度是都可以通过调节水阀开度来实现,但湿度同时也可以通过加热器调节来实现。
最好是加个加热器,温度用靠PID调节水阀来实现,湿度在相对恒定的水阀开度下,通过PID调整加热器的开度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