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在手持设备设计中的电源管理是如何考虑的?

楼主:
如果选用手机中的锂电池对我们的MSP430供电,选什么方案即可以方便对锂电池充电,

又可以在电池电压高低变化时不对MCU工作产生影响啊?

网友:
在选择LDO的时候需要考虑 压差小的
在同时充电又要工作的时候 加两个二极管进行选择

网友:
目的是直接采用现在各种手机中的锂电子。
最近找了下TI的电源管理方面的
感觉这些器件不错!
tps63001[1]采用 3x3 QFN 封装,具有 1.7A 电流开关和 3.3V 固定输出电压的 96% 升压降压转换器
bq24040[1]自动启动功能的 800mA 单输入单节锂离子电池充电器
bq27010[1]单节锂电池和锂聚合物电池电量监测计

如果那位朋友有更好的选择的话,可以交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