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用52单片机帮忙设计一个频率计

楼主(2010-12-15):
用52单片机帮忙设计一个频率计
要求如下:
(1)设计一款能测量 方波 正弦波 三角波的频率的频率计
(2)能测量方波的周期,和占空比。
最好能附上 硬件原理 和程序。
频率
设计
程序
最好

网友:
学校作业吧 这个应该自己完成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现在已经来不及了,我已经搞了蛮久了,我以前是用定时和计数器想实现的 但测得不准,还有个问题就是如果用那种方法的话,不知道怎么测他的占空比。

网友:
测频率这玩意有三种方法 M法 T法 M/T法 即定时测数 定数测时 与时钟脉冲对比 我做的话我会用52的外部中断定时测脉冲 占空比的话 把被测脉冲接个非门再用另一个中断不就能计算了 一个上升一个下降中间是高 一个下降一个上升中间是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