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模块中多个时钟的问题

楼主:
如果一个module中有多个时钟输入信号,这种情况在设计上是否合理?会产生什么问题?如何处理?

网友:
一个模块只能有一个时钟,一般选用最高时钟作为模块的系统时钟,作为触发模块的D触发器的工作时钟,其余时钟都做为信号,供模块时钟使用。低速时钟作为信号供高速时钟采样,系统工作是可靠的!

网友:
一个模块N个时钟输入没有问题的 但是要做好同步 。

网友:
关键怎样同步! 同步具体的方法是啥?

网友:
多时钟域设计问题,还是很要引起注意的,我在看altera handbook的时候也有看到过。笔记里有一句是这样的:
To turn off a clock domain in a synchronous manner, use a synchronous clock enable signal.
在handbook里搜索这个标题Fundamentals of Synchronous Design,会有不少资料。
我以前的一个经验,用系统时钟的分频时钟去驱动一部分程序,最后时序怎么都不满足。就是因为多时钟域问题。这种一般可以设置一个enable信号,当计数到这个分频值的时候,enable开通一下,执行分频时钟的那块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