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煤气检测和电子点火干扰问题?

楼主:
机器上用到煤气加热,需要煤气检测。请问:

1.煤气检测是不是应该与控制电路板分开,单独做出一个煤气传感器模块?

2.独立的煤气传感器安装在什么位置比较好的?机器的高度才1米。

3.电子脉冲点火器对单片机的干扰很大,具体怎么做可以降低干扰?

        煤气加热一点经验都没有,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煤气传感器一般需要加热,所以需要单独供电。另外煤气(CO一氧化碳)比空气略轻,所以应该至于燃具的上方。当然也不能是正上方,不然怎么生火做饭呵呵。所以建议传感器单独放置,不放在板子上;至于检测模块的位置可以按喜好安排。
电子点火不知道,貌似其震荡电路有一定的干扰呵呵。
LZ想要检测到煤气就电子点火?

网友:
来学学专业学科以外的知识~

网友:
回复 网友A:

LZ想要检测到煤气就电子点火?
太有才了,我就是这样想的!: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