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ATmega16 驱动ULN2003无法同时吸合6个继电器

楼主:
打算使用AVR ATmega16单片机控制ULN2003,驱动欧姆龙G6L-5V继电器。 遇到了继电器部分情况下响应不正确的问题。

现象:
控制单片机在PB口输出11111111(8个高电平)时,无法开启继电器,K1-K6均没有反应。
但是当PB7-PB2有一个为低电平时,继电器响应正确。其他情况只要不同时开启6个继电器均响应正常。

设备:
单片机使用的是购买的学习板。PB端口接板载的红色LED。

问题:

1 如何解决无法开启6个继电器的问题
2 打算使用单片机控制64-128个G6L继电器,每个继电器磁铁侧引脚单独接到单片机的一个引脚上,单片机可能会换ATmega多引脚的型号,接法如同PB口接法。此种方案是否可行?继电器的开关侧控制信号的切换。

电路图 原理图

电路图 原理图

网友:
COM和地之间加4700uF电解电容

网友:
按照莫大侠说的做,顺便检查你电源驱动能力。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一下

测一下ULN2003引脚状态,再有测一下5V电源。

网友:
很可能是你的5V输入电源能力不足

很可能是你的5V输入电源能力不足

网友:
第二个问题,没说清楚,你还要不要2003驱动?如果不要的话,估计不可行,ATMEL的最大功耗好象是150mA,加了驱动,主要看你电源功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