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快被NRF24L01问题折磨的要辞职了

楼主:
最近总工问了我几个关于NRF24L01问题
找了几天资料也没有答案 快要被炒鱿鱼了啊 知道的帮帮忙吧

1.NRF24L01的IREF电流参考输入做什么用的?
2.NRF24L01里有PA 为什么要用VDD_PA引脚?可以不用VDD_PA引脚吗?如果可以不用 那么外接的天线该怎么接??还有就是不用VDD_PA引脚时通信距离有多远?

网友:
有那么严重的啊,大家快来帮帮他!~

网友:
老老实实把基础知识补一补吧,类似的问题多着呐,就算能回答了这两个问题也不见得能调出性能好的电路。
1)IREF是用来调节PA的偏至电流,调节IREF可以改变PA增益。
2)VDD_PA是内置LDO的输出,如果不用当然可以了,外部给他加一个电源,接法和用VDD_PA的接法差不多。
至于通讯距离的问题,得自己去研究一下链路预算和距离之间的关系。

网友:
无线的东西不好做,没有条件做还是买现成的模块
如zigbee之类的物联网,核心技术不是硬件,是软件,那个是相当世界性的难题的
原先我们也做飞思卡尔的zigbee,后来发现真正应用中人家根本不care硬件,care的是软件,于是现在不做了

网友:
~~ 你说的这两个看下英文版的datasheet

网友:
fighting

虽然是菜鸟不能给你实质性的建议,但是作为同样被NRF折磨的孩子,给你加加油~

网友:
如果你有一定的基础,再加上看一下DATASHEET,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的。

你们总工没有为难你。

VDD_PA
Power Output
Power Supply Output(+1.8V) for the internal nRF24L01 Power Amplifier. Must be connected to ANT1 and ANT2 as shown in Fig 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