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谈谈这两个GPIO函数的区别?

楼主:
GPIOPinTypeGPIOInput ()

GPIODirModeSet()

这两个函数都是设置GPIO的,而且应该能实现同样的功能,但是我在使用时发现,用GPIOPinTypeGPIOInput ()设置按键输入时,并不能读取按键,读取的值总是0,但是如果用GPIODirModeSet()设置就能实现。这是什么原因呢?请大家说说。

网友:
还有这事?是不是你们的工程除了这两个函数外还有其他地方要改动了GPIO的设置?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没有调用别的函数,具我分析是GPIOPinTypeGPIOInput ()函数设置的是GPIO_PIN_TYPE_STD,没有上拉,所以端口总是低电平,所以不能读取按键。

网友:
这个好理解

有PIN那个是直接读管脚的状态,而DIR那个应是读寄存器之类

网友:
从一些Stellaris的Sample看来,我觉得4楼讲得较有可能,
要当GPI读取状态时,还得先拉Weak Pull High。

网友:
呵呵。。如果只用SysCtlDirModeSet()这个函数是不行的,它只是设置了GPIO的输入输出方向,而没有说明是高阻输入还是推挽或者是开漏输出喃,所以PIN上的电平会处于不确定的状态 。
    如果用SysCtlPinTypeSet(),这个函数,就能实现对管脚的类型确定。

以上观点,仅属个人观点,若有缺点,请大家指出 。。。。。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是TI 8962的板子,读取按键是要使用弱上拉的(WPU)。

网友:
GPIOPinTypeGPIOInput(unsigned long ulPort, unsigned char ucPins)是由GPIODirModeSet( )和GPIOPadConfigSet( )实现的,但是在设置输入端口是一定要注意,如果硬件电路没有设计上拉电阻,则不能用GPIOPinTypeGPIOInput()设置端口为输入,因为此函数并没有设置上拉。而应该用GPIODirModeSet( )和GPIOPadConfigSet( )实现,在GPIOPadConfigSet( )中设置端口为上拉,否则会无法读取按键信息。
还有问下7楼,SysCtlPinTypeSet()这个函数在那个库文件里?我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