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程序的问题

楼主:
我在下载程序的时候碰到一个问题,前面下载程序可以,就是校验这一步就说ID号不一样,这样的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多?

下载电路是自己设计制作的

网友:
路过。。。  高手解答。。。   我刚接触。。。

网友:
希望大家能够帮帮我啊!

网友:
是不是芯片型号选错了

网友:
建议检查复位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