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选择,让人纠结

楼主:
我们部门上个月原本都定下来了购买一台MSO4104示波器,上周看到宣传说泰克推出了5000系列的新款示波器,在相差不是太大的价格预算下,在波形捕获率、采样率、记录长度等很多指标上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分别为50,000wfm/s、5GSPS和>250,000wfm/s、10GSPS),目前暂缓了购买,想先看看。有懂行的给点建议嘛。(主要用于以太网测试等)

网友:
看你们预算是多少了,据说泰克推出5000是专门PK安捷伦的9000系列,价格比后者便宜一些。预算足够的话,建议选择MSO5204吧,2GHz带宽,还标配4根1GHz的TPP探头,免去了很多升级麻烦。

网友:
4000B系列也行了,5000和4000之间的价格差距还是挺大的。升级版的4000B系列增加了不少功能,好像以太网总线分析功能是以前4000没有的哈,这个对你们应该是很重要的,而且价格相对4000好像并没有增加。

网友:
直接找代理就行了 他们比较懂,给你个泰克代理的网址  http://www.jicheng.net.cn/

网友:
示波器使用寿命是很多年,建议如果应用指标比较高的话,不必在乎几K的价差。特别是最大波形捕获率对于瞬间信号测试来说还是非常关键的。

网友:
不用纠结了,可以直接找相关人员的

网友:
个人倾向5000系列,像5楼说的示波器适用年限长,如果价格相差不大的话肯定是选择高性能的

网友:
现在的示波器产品系列整得很细哦,要兼顾多种考量并作出最具性价比的选择确实比较难。

网友:
感谢各位的帮忙 正在找代理联系中。。

网友:
为何国产高性能示波器不见身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