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提供的免费CCS v4兼容win7吗?

楼主:
       我搞了个MSP430 launch pad开发板,到TI的网站下了他们提供的免费SSC v4,安装后,打开的时候到设置work bench后就不动了,始终无法打开程序,是否是不兼容win7的原因,因为是正版系统,舍不得换成win XP,希望高手指导,提供个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A:
CCSv4
By default, Microsoft Windows Vista and Windows 7 do not allow user level accounts to write files in the "Program Files" directory. This can prevent CCS from starting when installed in the "Program Files" or "Program Files (x86)" directory, because CCS stores configuration data by default in its install directory. Either of the following workarounds can be used to avoid this problem:

Install CCS outside the "Program Files" or "Program Files (x86)" directory
Instruct CCS to store configuration data outside the "Program Files" or "Program Files (x86)" directory using the -configuration command line argument. The problem will not occur when running CCS as the Administrator user, but this is not recommended because it compromises the Windows Vista security model

网友B:
我的系统装在C盘,ccsv4装是E盘,workbench也在E盘,但问题依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CCSv4 By default, Microsoft Windows Vista and Windows 7 do not allow user level accounts to write files in the "Program Files" directory. This can prevent CCS from starting when installed in the "Pr ...

呵呵,我的安装目录是自定义d:/programs,工程路径在e:/documents,没有给CCS4设置管理员权限,正常使用。楼主可以按照楼上的设置下看看行否。我的操作系统是win7 32bit ultimate。

建议:开发msp430还是用IAR好点,缘由见下帖:

IAR5.10 VS CCS4.1 (430)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204191-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系统装在C盘,ccsv4装是E盘,workbench也在E盘,但问题依旧啊

试试下面两个选项,看看行不,右击CCS4快捷方式图标:

网友:
谢谢,我再试试看,不行就找个破解版的。前两天无法登陆,没来得及回复。

网友:
路径没中文就行,现在明白了,以后工程软件都不带中文路径。

网友:
回复 网友C:

链接帖子没了?挺想学学IAR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链接帖子没了?挺想学学IAR的

帖子已经删了,说的是IAR和CCS两种开发环境下,LaunchPad进入Debug的用时评测,IAR要比CCS快多了。

IAR for 430教程,可以参考下面的帖子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03599-1-1.html

网友:
亲测绝对支持win7盗版

网友E:
官方网站是写着支持win7的,但是安装时要在控制面板里关掉用户帐户控制,另外官方网站上写着建议安装在系统分区

我在64位win7上安装的,可以正常使用,但是安装的时候还是出现错误提示,不知道什么原因,想看看我发的帖子: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06538-1-1.html

网友:
这个电脑太折磨人,遇到这种问题,木有办法,只有重装一下系统,而且还挑系统,谁能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官方网站是写着支持win7的,但是安装时要在控制面板里关掉用户帐户控制,另外官方网站上写着建议安装在系统 ...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连接里面遇到的问题,这个方法并不能解决安装过程出现的错误,但继续安装到最后,破解之后软件居然能正常使用,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