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ulesim—altera仿真问题

楼主:
仿真时设置和testbench的编写都是按照资料上做的,可是调出modulesim—altera仿真时没有反应,左下角显示VSIM(paused),右面变量栏里没有任何变量?

网友:
是不是MODESIM 没有加载成功哦。详情请参考MODESIM的使用手册,看看你的mODESIM 设置是否正确。一般modesim 没有这个问题。除非你modesim按照不成功,license 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