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2的BANK3引脚能不能直接接上拉电阻拉到5V?

楼主:
MAX2的BANK3引脚能不能直接接上拉电阻拉到5V?
如果可以,需要特殊设置吗?
我现在有2个脚,通过一上拉电阻拉到了5V,但是用万用表测,我没用这两个脚,
但电阻另一端自动降到3.3V了,这是怎么回事?芯片烧了?

网友:
回复楼主问题:

MAX2的所有管脚IO电平兼容5V 电平。 对于外部输入的5V电平,MAX2内部 都有一个3.3V的稳压二极管对输入的电平进行钳位保护,所以你外部5V电平输入,通过电阻限流后接到MAX2的管脚,测量电平是3.3V,是完全正确,芯片也是正常工作,而且上拉接电阻,保护内部稳压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