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输出对电路造成影响的问题!

楼主:
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如果我将电路中的某个信号赋值给一个输出管脚的话,那么整个电路的逻辑都不对了。(如果不输出的话,通过其它管脚观察时逻辑是正确的)
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我分析如下:

    1。 该输出管脚外部肯定直接连接到电源的地或电源正,当楼主把信号输出赋值到该管脚后,造成FPGA IO 管脚对对地短路,引起FPGA的IO电源供电异常,所以整个FPGA芯片不能正常工作,所以整个逻辑就不正确了。

网友:
嗯,应该分析下那个I/O管脚的硬件电路。

网友:
这个IO管脚硬件可能存在啥问题?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