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traEdit的SystemVerilog关键词设置共享

楼主:
SystemVerilog部分在文件末尾(/L15 打头),每个人的惯用语言不一样,如果你只需要
增加SystemVerilog部分而保留其它设置,则把这最后一部分拷下贴到你的 WORDFILE.TXT中就
可(别忘了把该文件设为WORDLIST文件:菜单-> 高级->配置->语法高亮>WORDLIST文件完整
路径名称...)。SystemVerilog文件后缀名设为为sv,如果更改或添加则编辑“File Extensions
= SV”即可。
    同时这份文件也包括Verilog和VHDL关键词,分别是L10和L11,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拷贝,
不过Verilog可能不全部包含Verilog 2001版和现在的Verilog2005版的信息,VHDL也不全部
包含93或2002版信息,呵呵

网友:
补充ULTRAEDITE 中VERILOG ,VHDL 关键词高亮设置

UltraEdit 语法高亮配置文件,只需把下列内容添加到你的wordfile文件后,就可以了。注意:放入wordlist文件夹就可以了,文件中中第一行L后面的数字代表序号,要保证新添加的值是最大的,比如上一个L后面是13,那你添加的就写成14,如果以后还有新的格式就写成15,如此类推。

以后看代码就好看多了!!

/L14"Verilog 1364-2001" Line Comment = // Block Comment On = String Chars = " File Extensions = V VL VMD
/Colors = 0,8421376,8421376,8421504,255,
/Colors Back = 16777215,16777215,16777215,16777215,16777215,
/Colors Auto Back = 1,1,1,1,1,
/Font Style = 0,0,0,0,0,
/Delimiters = ~!@%^&*()-+=|\/{}[]:;"<> ,    .?#
/Function String = "%[a-z0-9]+[ ^t]+[a-z_0-9]+[ ^t]+("
/Indent Strings = "begin" "fork" "specify" "config"
/Unindent Strings = "end" "join" "endspecify" "endconfig"
/C1"Keywords" Colors = 16711680 Colors Back = 16777215 Colors Auto Back = 1 Font Style = 0
always and assign automatic
begin buf bufif0 bufif1
case casex casez cell cmos config
deassign default defparam design disable
edge else end endcase endconfig endmodule endfunction endgenerate endprimitive endspecify endtable endtask event
for force forever fork function
generate genvar
highz0 highz1
if ifnone initial inout input instance integer
join
large liblist library localparam
macromodule medium module
nand negedge nmos none nor noshowcancelled not notif0 notif1
or outp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