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如何固定仿真信号显示的顺序?

楼主:
用modelsim进行仿真,为了便于观察,我希望仿真结果按一定的顺序显示。可是每次手动调整完信号顺序后,再重新仿真,顺序又乱了,有没有办法将这些信号的顺序固定下来,每仿真一次都按这个顺序显示结果?

网友:
把仿真后的波形文件保存,下次要仿真的时候把保存文件用记事本打开,复制其中内容粘贴到当前

网友:
给你个model的仿真脚本吧

vlib work
vmap work work
vlog -reportprogress 300 -work work E:/design/E1_ETH_CONVERT/tb/tb.v
vsim -voptargs="+acc" tb

#view wave
#add wave -r /*

do E:/design/E1_ETH_CONVERT/tb/wave.do

run -all

把E:/design/E1_ETH_CONVERT/tb/改成你自己的testbench地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