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是否可以保存仿真结果?

楼主:
请问modelsim的仿真结果可不可以保存下来?q2和ISE的仿真结果是可以回写到仿真文件中的,不知道modelsim行不行?
我试过保存为.do文件,但每次重新load后只有编辑的输入信号波形,而上次仿真得到的输出信号波形都没了,怎样才能保存呢?

网友:
功能仿真通用流程:

1、打开ModelSim,选择文件夹

2、建立work

3、compile module.v and module_tb.v

4、simulation module_tb.v

5、打开object窗口

6、Add to wave

7、run 1000ns

保存仿真后波形结果:

save wave.do

(project文件夹下自动生成vsim.wlf)

打开仿真后波形结果:

1、打开ModelSim,选择文件夹

2、do wave.do

3、open vsim.wl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