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LM3S9B96的板子,HJTAG无法识别

楼主:
有没有兄弟遇到过相同的问题啊,jtag电路是和开发板上的一样,加了27欧电阻,TMS加了上拉电阻,其他信号线没上拉,h-jtag可以识别开发板的内核ID,但是无法识别自己做的板子的。
后来在其他信号线上也加了上拉,还是无法识别。外部16M晶振起振,引脚电源和地都测试正确,实在无解了啊。焊了三块板子了:(
原理图在PDF里面,请大家帮着看看,万分感谢~ [ 本帖最后由 wangkang00288 于 2010-12-20 13:04 编辑 ]

JTAG连接图

JTAG连接图

工程原理图

网友:
JTAG没用过,我用的是J-link和LM-Link,除了R5其他电阻都不要。

网友:
芯片是不是被锁了 ,先解锁试一下吧

网友:
建议发完整原理图上来看看。有的时候找不到不一定是JTAG口的问题,看是不是某些电源引脚没接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恩,发个全图,或者你先看一下电源是否对,晶振是否起震,板子上有没有短路的连接等!

网友:
我的也连接不上,没焊晶振和没接复位。

网友:
按利尔达开发板的,好像不用接15PIN,但TI的则需接。我没有接不知是否有影响。

网友:
焊上32M晶振,连接RST后还是没有反应啊!

网友:
你试下我的看

网友:
将晶振换成8M可以连接编程,但是CPU is not halted!好麻烦啊!不知是不是12.4K焊成15K造成的。

网友:
我焊的是12K的

网友:
改成16M.12.4K还是CPU is not halted!好麻烦啊!我把JLink的固件也升级了,还是不行。我没有接RST(15PIN),但是用线连接也没有用啊。

网友:
JTAG第2脚悬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