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捷PLC输出点烧毁的问题

楼主:
关于信捷PLC输出点烧毁的问题

信捷的输出点已经接上中间继电器,怎么内部的输出继电器被烧毁?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

网友:
信捷的PLC我拆开维修过,当时是电源部分的TL431稳压块损坏。没注意内部继电器的负载容量。如果内部继电器触点损坏最好先检查下外围电路,线路电压是不是符合要求(220V-240v),线路是不是存在漏电等情况。

网友:
我们厂施耐德PLC上最爱烧的点是采集电机接近开关通断的,频率太高了,平均2-3秒就来一下。:Q

网友:
接近开关里没有续流电路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中间继电器如果是直流供电的话,继电器线圈应加续流电路,如果是交流供电的话,请在继电器线圈两端加上相同电压等级的压敏元件即可。
内部继电器烧触点的原因,就是感生电动势引起的浪涌电流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