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系统中电抗器的作用

楼主:
1电抗器
电气回路的主要组成部分有电阻、电容和电感.电感具有抑制电流变化的作用,并能使交流电移相.把具有电感作用的绕线式的静止感应装置称为电抗器。
电抗器的作用

问:在电力系统中电抗器的作用有那些?
答:电力系统中所采取的电抗器 常见的有串联电抗器和并联电抗器。串联电抗器主要用来限制短路电流,也有在滤波器中与电容器 串联或并联用来限制电网中的高次谐波。

220kV、110kV、35kV、10kV电网中的电抗器是用来吸收电缆线路的充电容性无功的。可以通过调整并联电抗器的数量来调整运行电压。超高压并联电抗器有改善电力系统无功功率有关运行状况的多种功能,主要包括:(1)轻空载或轻负荷线路上的电容效应,以
降低工频暂态过电压。(2)改善长输电线路上的电压分布。(3)使轻负荷时线路中的无功功率尽可能就地平衡,防止无功功率不合理流动 同时也减轻了线路上的功率损失。(4)在大机组与系统并列时 降低高压母线上工频稳态电压,便于发电机同期并列。(5)防止发电机带长线路可能出现的自励磁谐振现象。(6)当采用电抗器中性点经小电抗接地装置时,还可用小电抗器补偿线路相间及相地电容,以加速潜供电流自动熄灭,便于采用。

无源滤波装置

一 概述
该装置主要用于钢铁、冶金、化工、电气化铁路以及有谐波源场所,起就近吸收谐波源所产生的谐波流,抑制谐波“污染”电网的作用,装置由滤波电容器、滤波电抗器和电阻器等适当组合,滤波装置对某一频率谐波电流呈低阻抗,从而起到就地吸收谐波电流的目的,谐波装置在运行中和谐波源并联,除起滤波作用外兼作无功补偿。
二 工作原理
无源交流滤波装置主要由滤波电容器、滤波电抗器等组合成 LC 滤波装置,滤波装置除起滤波作用外,还兼作无功补偿作用。 LC 滤波装置主要有单调谐滤波装置、双调谐滤波装置、高通滤波装置、 C 型滤波装置等。
实际运用中根据谐波电流的分布大小以及无功需求情况设计成几组滤波器,每一组滤波器对应某一次谐波呈低阻抗,高通滤波器对截止频率以上的谐波均呈低阻抗, C 型滤波具有调谐频带宽,损耗低的特点。滤波器的分组需进行精密计算,既要滤除主要的谐波电流,也要满足无功补偿的要求,同时还要防止在某一次整数次频率下由于滤波器与系统阻抗发生并联谐振而产生的谐波电流放大。
三 装置特点
1、整套装置连接后测量其实际的调谐效果,并调节电抗器的电感使调谐处于最佳状态,减少现场工作量。
2、滤波装置成套供应一般包括隔离开关、接地开关、避雷器、放电线圈、滤波电容器、滤波电抗器、电阻器(视需要配)、熔断器等。高压开关柜及辅助设施,根据用户需要亦可配套供应。
3、?电容器由多台电容器单元组成,单台滤波电容器单元的容量一般为 100 、 200 、 334kvar ,单相结构以方便分相调谐。用户有要求亦可按其它容量设计。
4、6~10KV 等级,电容器可柜式安装,也可围栏式安装;对 35KV 及以上等级建议采用围栏式安装。柜式安装时,电容器装于电容器柜内美观性好;围栏安装时电容器、电抗器及电阻器均敞开式安装,电容器装于支架上,整套装置用围栏隔离。
5、电容器的保护对 6~10KV 等级,一般采用开口三角保护或中性点平衡电流保护, 35KV 及以上等级均采用差压保护,此外每台电容器还串接一只喷逐式熔断器做短路保障。
6、电容器、电抗器的技术指标符合国家标准要求。滤波电抗器一般选用空心电抗器。空心电抗器的安装采用“一”字形或“品”字形水平布置,也可与电容器分相同装于电容器柜内(容量太大的空心电抗器除外),不提倡垂直布置方式,因为空心电抗器垂直布置相间互感较大,而对零序谐波其相间互感电抗因相位不同相差很大,很难做到不同谐波下的三相电抗平衡。
7、空心电抗器采用主线圈加绕辅助线组,活动接头调感的方式调节电感,为使活动接头与辅助绕组连接可靠,无论主线圈是铜线还是铝线,辅助绕组均采用软铜线。铜线与铝线之间的连接采用铜铝过渡接头。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

网友:
嗯,来这里学到东西了,不错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