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电源噪声的 抑制?

楼主:
大家好,最近进行一个小电流信号的检测 大概nA pA级的,要求电源噪声一定要尽可能的小,请问电源如何选择,电源的噪音改如何抑制到最小,谢谢了!!!

网友:
可以加共模滤波电路看看,具体还要看您的测试要求。如果是固定设置在某一处的话,建议对供电电路测试一下具体有哪些干扰源,(目前像电脑,节能灯等用电器对此都是可以视为干扰源的,)采取一些措施。例如使用清华大学的相关产品。

网友:
这个电源有难度,选用低噪音电源之外,还得作一下电源完整性分析。我测过一般PCB板的漏电流都可以达到uA级,你的PA级电流怎么测的。

网友:
PCB板的漏电流应该可以通过增加板材厚度来降低吧?

网友:
quanzx大虾都出来了。讲的真好。电源噪声抑制就是选优秀电源另外加滤波,不过你只是检测电流,没必要对电源那么苛刻,有时候选个好放大器都比较有用,另外还需要布板的时候注意电源完整性和信号完整性问题,建议多找些弱信号检测的资料来看,不要只盯着电源噪声不放。

网友:
谢谢大家!那PCB板的制作 ,应该具体注意哪些事项呢, 走线和布局呢?  模拟板和 数字板分开会好一些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