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电路在全桥整流后输出的电压是多少?

楼主:
各位大虾,麻烦帮我看下。谢谢!

这个电路是简化了的,我用万用表直流档测得电压的输出值为10.8V,这里的输出电压值要怎么计算?

12月17日凌晨

--------------------------------------------------------------------------------------------------------------------------------------

12月17日中午

谢谢各位的解答!上面图中的D12是稳压二极管,不好意思,我抄板绘图的时候没注意到它的电路符号。

下面是修改后的原图:

上图中,J2为220V交流电输入,J1为输出端。D1到D5的是整流二极管,D6是稳压二级管IN4742。我的问题是NE555的第8脚Vcc的电压会是多少?为什么会是这个值,请各位再帮忙分析下。再次感谢!

网友:
电路里的D12是起什么作用呢?为什么设置这个二极管呢?因为它的存在这个电路就是半波整流,系数自然是0.45.

网友:
D12是有问题的
计算倒是简单,用220v的峰值,经过10k,100k电阻,和电容算个分压,就是整流后电压的峰值,然后砍掉一半,构成半波整流,就是最终的波形。
自己再用积分算个有效值就是万用表的测得值

网友:
D8/D9/D10/D11构成的不是整流桥咩?是全波吧?
D12是多余的?抑或是保护用?

网友:
D12反了吧

你要降到多少阻容是有计算公式地,再有你后边的电路若接个电解电容的话可以升点电压地

网友:
D12不会是稳压二极管吧!要是稳压二级管那个10K电阻因该是串接在电路中啊,不是并联接在二极管两端啊!220V阻容分压在经全桥整流,最后是稳压二极管稳压,这里的10K电阻起到的是限流作用,否则稳压二极管会烧毁!

网友:
计算方法不难,就是一个电阻分压电路,中间串了两个二极管。
可以正半周和负半周分别计算,再综合起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的确是稳压二极管,已再上图,麻烦你再帮我看看

网友:
既然是稳压管

如果电路设计没错的话,那IC电源就应该是该管的稳压值了。

网友:
你这是典型的电容减压电路,具体点呀要根据电容,后级电阻值来计算,基本原理是根据容性电路交流阻抗计算整体电路交流,再用这个电流乘上后级电阻值,得到电压,所以有那个可调电阻,我想就有一定的调压功效,不过不知道你的电阻大小,由上可知这种电路后级功率的变化对电压的影响非常大,所以你希望知道具体值是很难得,不过也有人用稳压管稳压使用以得到稳定电压,不过都是不保险的方式。此电路关键点是电流,也即电容能流过的电流大小,电阻什么的反在其次。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好查一下稳压管的稳压值,一般使用的是二极管反向击穿特性原理,不同型号管子有不同的稳压参数!3个5的8脚电位就是稳压管的电位VCC么!不过个人认为在全桥输出应该与稳压管之间串接一个电阻,不然有多少稳压管烧多少!我自己试验过!
论坛器件查询就能查到这个二极管参数!

网友:
阻容原理百度下!http://wenku.baidu.com/view/e342a9d8d15abe23482f4dc7.html
全桥整流出来一般是1.414倍输出电压,但是带上负载后一般是1.2倍!但是阻容分压再接全桥是不是这个我就没验证过,一般阻容分压的功率不是很大,应用于小功率场合! [ 本帖最后由 DIAG 于 2010-12-17 20:04 编辑 ]

网友:
受教了!特别感谢版主DIAG和leang521,DIAG提供的资料很详细,很有用!

网友:
稳压管是12V的,VCC电源是12V,整流桥后的电压你不能用直流档量,你要用交流档量就是你想要的值

网友:
回复 楼主:

客气了,喜欢大家讨论问题的感觉,能得到好多知识!

网友:
你好,关键是220V进来串联的那个电容,与你的稳压管以及10K电路形成分压电路,知道该电容值就知道其在50HZ下的阻抗了,这样就一目了然了,稳压管只会分流很小的电流,主要的分压作用。

网友:
 楼上几位提到这是电容降压电路,应按容抗的考虑方法算出分压的意见,原则上是对的,只是这里有些特殊之处,我们或应换一种思考方法——因稳压管的存在使得被降压后的电源已不是正弦波的情况下,再从“容抗”着手计算就不那么简单了。
 楼主并非设计而是在抄板,而且前提是产品能正常工作的。从电路图分析看555必须要有直流供电,而稳压管是提供稳定直流的唯一手段,所以该电路是好是坏另当别论,其设计意图显然是华山一条路——要求VCC~GND间=稳压值,如不符,那就是电路测绘错了。(当然原电路是否100%正确是没保证的,不过连抄板都去抄个错的话可真太倒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