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转5V用什么芯片

楼主:
来自:电子工程师技术交流(12425841)

网友:
74LVC245
怎么VCC最大到4.6V

电平转换

网友:
74LVC245

应该可以到5V啊

网友:
倒,74lvc245有24脚封装的 是双电源供电
也有20脚,单电源

SN74LVC4245A

网友:
这个要看条件

比如3.3V的CMOS信号给5V TTL输入,直接就行了,不需要额外的器件;但给5V COMS输入的话就需要电平移动。

网友A:
额,见识了,用数字芯片这招够强悍。
我只想到 MC34063,不过那个电路挺麻烦,而且效率不高

网友:
没注意过3.3转5V的!~

网友:
不过去TI电源管理部分可以查到不少!~以前光用5V转3.3的了!~TPS60系列好多电源芯片都可以实现3.3-5v电平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见识了,用数字芯片这招够强悍。我只想到 MC34063,不过那个电路挺麻烦,而且效率不高

 是楼主的提问有歧义,不知咋理解好。上面几位都理解成是信号电平转换,俺犹豫了一下也这么搅得像是说信号,你则认为是从3.3V产生新的5V电源。

 说不准也许你是对的,俺们都错了。

网友:
SN74LVC4245A
电源转换芯片,很好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额,我表示。
大叔说出了最核心的问题。
电源么,除了电压,最该死的问题,也是最基本的问题就是  容量问题。

大叔,圣诞快乐~~

网友:
回复 网友B:

忽然想到,从信号电平来说,这个转接挺多余。

网友:
升压的芯片吗?

网友:
我的是avr和cpld互相通信,直接在i两个引脚之间串联一个200欧德电阻,仿佛 也可以,没出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