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下如何实现小电流0.2v以下的钳位

楼主:
背景是这样的,麦克风录音容易受到风噪干扰,风大时会破音,测量后发现选用的麦克风采集语音信号时不会超过100mV,风吹超过150mv,所以我想在麦克风放大之前给他钳位一下,既有风时声音失真但是不会破的很烈还。我想到个方法比较简单,用鍺管做钳位,选了BAT54S(对管)做钳位,最小的钳位电压是0.24v,我希望可以控制在150mv,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实现方案,请教各位了!我今天会搭电路试一试,在线等更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
有图么?学习下

网友:
用比较器电路能实现小电压嵌位,或把放大器分成两段,在前级输出嵌位就能处理较大的电压。
不过问题是,经嵌位后波形被削顶了,会不会听着不舒服?还有个办法就是仿收音机的AGC控制,当输出振幅太大时减小放大器的增益,声音就比较自然了。

网友:
回simonprince版,电路图就是MIC输出接限位管和电阻后接地,输出端还连接放大电路输入。
回仙猫大侠,由于MIC信号通过侧音途径被自己听到,没有钳位之前侧音比较大,所以想先钳位一下;
    您说的放大器分两段一定是可行的,只是增加的器件比较多,我就想简简单单的,这两天就换了几个管子和调整一下和管子串联的电阻来限制电流;
    您说的仿收音机的AGC是用什么方案,现在有做AGC的IC,但是收音机时代应该是分立器件搭出来的吧,您有相关的资料么给看看。

网友:
电路图上我用信号发生器模拟MIC,随后是BAT54SW串一个电阻接地,之后进入信号放大部分。

实际上用毫伏表做MIC测试时,同样的白噪声源有BAT54SW和电阻输出端会有衰减,毫伏表读数从40mV衰减到30mV;声卡录音表明全频带衰减均匀。

我现在的疑问是

1、信号发生器设为1V输出都没有任何截波,从10mv到1V我都试过,没有截波,请问一下大侠们这是为什么;

2、没加BAT结构时,毫伏表测试信号才40mV,加了之后却衰减了,我的本意是在MIC信号比较大时给截波的,请问我哪里做错了;

网友:
请各位大侠们拍砖啦,谢谢。

网友:
其实,有个最简单的,知道二极管顺向压降么。。。。。。

网友:
0.2V的钳位作起来不容易啊,能不能钳位在大一些的电压范围,再通过电阻分压得到需要的电压范围。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串的1Ω太小,而仿真信号源的驱动能力又是足够的强,使得二极管灌入大电流而无法嵌位,把1Ω改大嵌位效果就出来了。
 想了下,如果一定需要嵌位的话,放在放大之后嵌效果是一样的,放大之前的信号太弱不好处理。

 BTW,前面说的AGC确实是想起分立元件的做法,但如果要想消除大风的声音用AGC可能不是好办法。能否用带通滤波器来解决呢?大风的声音应该是低频。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仙猫大侠,您说的对,风噪声能量主要集中在低频段,AGC类方法也不是用来处理风噪的。从很多国外文献上看,消除MIC风噪(特别是消费电子类应用)可以用表面贴防风材料或者采集信号进入dsp后处理。
我这个问题不涉及到dsp,都是模拟电路处理,贴防风材料是一个办法,我想试试能否在采集信号后利用模拟电路嵌位一下,略微有些破音是可以接受的。
实际测试时我是按照上面的方式从op负端接入点,没有1欧和1M欧电阻,MIC出来就接了管子,调整管子下面的电阻来控制电流,电阻越小信号衰减越多,这个是电流小压差低,和仙猫大师说的电流大无法嵌位是一个道理。
我的疑惑是实际录音并没有出现截波现象,而是增益整体减小了。
另外,请教一下在面包板上我调电阻后怎样才能测量出电流?我手里只有示波器。如果在multisim仿真软件里怎样看电流。
谢谢大家啊!

网友:
我仔细想了想仙猫老师的留言,收获良多,做了些仿真来验证一下。

我想了个办法看R2上的电压来估计流过管子的电流。电压源1Vpp。

R1=1欧,R2=100欧,流经R2电流约5mA;输出电压几乎没有衰减,管子压降约500mV;

R1=100欧,R2=100欧,流经R2电流约3mA;输出电压没衰减到650mV,管子压降约350mV;

R1对电流影响很大,电流减小嵌位减小,输出减小。

在R1=100欧时,考察R2对电流影响:

R2=1欧,流经R2电流约6mA,上端电压6mV;输出电压没衰减到360mV,管子压降约360mV;

R2=10欧,流经R2电流约5.8mA,上端电压58mV;输出电压没衰减到400mV,管子压降约342mV;

R2=100欧,流经R2电流约3.1mA,上端电压310mV;输出电压没衰减到650mV,管子压降约340mV;

R2=1k欧,流经R2电流约0.6mA,上端电压600mV;输出电压没衰减到920mV,管子压降约320mV;

这个仿真结果和实验很吻合,但是还要

在此请教一下仙猫老师和各位大侠,为啥改变R2影响了流过管子的电流,但是却对管子的压降没有很多影响呢?是不是我还有哪里考虑到不对呢?

网友:
写完上面的帖子,我感觉到我这么做嵌位不对,因为这样好像嵌不住电压,还请各位大虾们帮助我出出主意吧,如何才能实现小信号的嵌位?

网友:
上面说的可能还不够恰当,因为看到仿真的输出波形,我不确定是被嵌位截波了,还是整体的衰减了,这点还要请大家来发表一下看法啦

网友:
这个电路确实没有嵌位

 所谓二极管嵌位是要利用二极管的正向压降为定值的特性实现的,因电路里并非把二极管直接并接于输入两端,而是串入了R2,于是“二极管+R2”就不再具有压降为定值的特性,因此看不到想象中的被削顶的波形。另外一点就是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尤其在小电流下)也并非为定值。
 要想得到被削顶的波形(近似),应该短路R2,增大R1才对。

网友:
感谢仙猫老师的解答,我再想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点的办法。大家有建议可以提一提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一定要被嵌位思路限制,如果只是采集语音而不是Hi-Fi音乐,串个电容再并个电阻试试如何?用高通滤波器抑制低频风噪。

 BTW,俺不是老师也不是科班,只能算业余级的电子玩家。

网友:
呵呵,仙猫大侠还谦虚,真是的。
谢谢指导,我额外再电容路上穿了电阻,这样对相位影响还能小一点。
我是真的想做个简单的钳位,除了风噪声,一些强脉冲信号也会不舒服,比如关门、拍手等,时间太短了不知道怎么才能抑制掉。
还是请大侠指教一下啊

网友:
这么做 ,你的想法是错的。

不应该这么做,具体怎么做,我也不知道。

网友:
呵呵,不知道可以试试的么,要是知道就不提问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实际做过不知效果如何,觉得还是应该考虑加带通滤波器试试,一则滤除低频的风声,同时也抑制了拍手等高频尖峰波形。
 高频可用嵌位处理,但对低频嵌位恐怕会严重损伤有用信号,即使要嵌位也建议先通过高通滤波器之后再嵌。
 带通滤波器的电路在网上搜一下就能找到。

网友C(2010-12-29):
你看看电视里的
记者,在外面采访时候拿着那个话筒没,那是防风话筒。你直接买一个就好喽。

网友C:
上个图,直观一些。

网友A:
这几天做样机调试没来上网,感谢仙猫大侠和大家的帮助,带通是个好思路我会继续研究,我采集这个信号是做降噪参考用,风噪是遇到的意外问题,现在弄点海绵啥在前面就会有些改善了,电路上在慢慢想办法了

网友A:
tagetage你是发的防风话筒很酷,羊毛的啊

网友D:
看了一堆討論, 發覺都沒人看到重點, 樓主的鉗位線路根本就是錯的,
BAT54S 的中間接點接了一個 R2 對地, 就沒有鉗位作用了.
因為 R2 兩端也是有電壓的.
假設 R1 = 0, BAT54S 兩端是 0.2V, 那麼 R2 兩端電壓(Vr2)是多少?
Vr2 = Vi - 0.2V
電壓隨著輸入變化, 怎麼會有鉗位作用?
先把 R2 刪了再說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