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28\5050LED贴片分析及其测试技术基本知识点

楼主:
  5050LED贴片led封装和3528贴片led封装详解

  1、3528贴片led与5050贴片有什么区别

  主要是代表规格外形尺寸的表示:35mm*28mm,50mm*50mm尺寸不一样,功率也不一样,在贴片的应用上,3528不管是在亮度上还是在寿命上都没有5050有优势,大小不同样。

  2、3528和5050贴片LED有什么用途?

  3528,5050,都是SMD表贴式LED封装形式的成品灯尺寸。用尺寸做名字。

  表贴式SMD灯和直插式DIP灯相比,亮度偏低,但维修方便,视角也大些。所以一般室内LED显示屏用的几乎都是SMD贴片LED.

  3、LED软灯条5050

  5050是LED封装的型号。以尺寸规格命名。是指5050型号LED灯珠。

  4、3528和5050贴片LED有什么用途?

  3528,5050,都是SMD表贴式LED封装形式的成品灯尺寸。用尺寸做名字。

  表贴式SMD灯和直插式DIP灯相比,亮度偏低,但维修方便,视角也大些。所以一般室内LED显示屏用的几乎都是SMD贴片LED.

  5、兼容食人鱼02.03.04怎么意思?SMD是怎么?大功率又是怎么食人鱼是由SMD芯片组成,02.03.04是LED支架的型号。

  Surface Mounted Devices的缩写,意为:表面贴装器件SMD是产品的统一型号。例如:TOP,Chip,都可以成为SMD,也就是属于平面封装。

  SMD芯片有点笼统,用封装5050或者3528贴片的芯片来做食人鱼。

  当然芯片大小又有很多种。常用来做SMD的尺寸从7×9mil--24×10mil不等。

  大功率是:电压超过0.5W就可以叫大功率了。

  LED测试技术的基本知识

  正向电压:通过发光二极管的正向电流为确定值时,在两极间产生的电压降。

  反向电流:加在发光二极管两端的反向电压为确定值时,流过发光二极管的电流。

  峰值波长:光谱辐射功率最大的波长。

  半强度角:在发光(或辐射)强度分布中,发光(或辐射)发光强度大于等于最大强度一半构成的角度。

  主波长:任何一个颜色都可以看作为用某一个光谱色按一定比例与一个参照光源(如CIE标准光源A、B、C等,等能光源E,标准照明体D65等)相混合而匹配出来的颜色,这个光谱色就是颜色的主波长。颜色的主波长相当于人眼观测到的颜色的色调(心理量)。若已获得被测LED器件的色度坐标,就可以采用等能白光E光源(x0=0.3333,y0=0.3333)作为参照光源来计算决定颜色的主波长。计算时根据色度图上连接参照光源色度点与样品颜色色度点的直线的斜率,查表读出直线与光谱轨迹的交点,确定主波长。

  平均强度:光源在给定方向上的一个很小的立体角元内所包含的光通量dΦv与这个立体角dΩ的比值单位为坎德拉(cd)

  辐射带宽:光谱辐射功率大于等于最大值一半的波长间隔。

网友:
回复 楼主:

主要是代表规格外形尺寸的表示:35mm*28mm,50mm*5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