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默认的上拉电阻让ADC更准确。

楼主:
LPC111x默认reset后都是上拉电阻使能,这个内部的上拉电阻在使用SSP等接口是非常方便,大约可以提供50~60uA的上拉电流(I2C还是拉不动啊~)。
在ADC时需要提高精度可以把上拉电阻禁能,例如P1.0(ADC1)接口:
LPC_IOCON->JTAG_TMS_PIO1_0  &= ~0x8F;
LPC_IOCON->JTAG_TMS_PIO1_0  |= 0x02;  /* ADC IN1 */
LPC_IOCON->JTAG_TMS_PIO1_0  &= ~0x18;
最后的“&=~0x18”是清除3~4位,即上拉电阻禁能。禁能后的端口等效电阻在10M欧姆以上,微安表都测不出来的^ ^
贴出来时因为NXP的testADC示例中没有这行……新手上路呵呵……

网友A:
谢谢分享啊,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试试,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啊,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试试,效果如何。

在待测的电压源内阻很高的时候效果不错。在电源间串了一个光敏电阻和22K欧的电阻测光强,几十微安的弱上拉影响很大。取消掉上拉电阻结果就精确了。

网友:
貌似是很有效的方法,会用的!谢谢~

网友:
是很不错的方法,好像我也是这么用的。I2C是开漏的,是肯定不上拉的。

网友:
mark一下,就快用到ADC了,下周试一下。

网友:
最近正在弄这个ADC,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没有Q,求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