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一上电就睡眠时怎么下载?

楼主:
MCU中的代码一上电就进入深度睡眠,现在用JTAG的SWD接口没法下载了。
各路大侠有什么高招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MCU中的代码一上电就进入深度睡眠,现在用JTAG的SWD接口没法下载了。各路大侠有什么高招吗?

用ISP模式救回来了,松了一口气。
大体过程:
PIO0_1接地(ISP跳线,上电后进入ISP模式)
找一块USB转串口的板子(串口电平为TTL,RS232的请再电平转换一下)将RXD接PIO1_7,TXD接PIO1_6。
上电,用FlashMagic刷入正确的hex文件。

总结经验:代码编写时RESET后不要使MCU立即进入睡眠模式,否则用JTAG无法下载。PIO0_1口最好跳过不用,以防这种状况还有最后一招。

附上文档(LPC1114的ISP下载方式),来自http://group.chinaaet.com/149/7538

LPC1114 ISP下载方式.doc

网友:
回复 楼主:

修正一下:代码中RESET后是否立即进入睡眠模式不是重要的,关键是能够通过某种方式进入一种持续的运行状态。这次写的代码是事件驱动的,处理完就进入睡眠,所以没有机会用JTAG下载……

网友:
学习了,周公的程序有个防JTAG死程序

楼主可找个周公流明程序看下,原理就是设一个按键,若一直按就等JTAG连接,不按就进入主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找个周公流明程序看下,原理就是设一个按键,若一直按就等JTAG连接,不按就进入主程序

很好的思路!把这个加进去,谢谢^ ^

哇,这样就能成为精华哦~好兴奋,好开心!

网友B:
楼主你也用的黄色板吧?曾经我不懂,放了一个月,我决定用ISP试一下,搞定了。后来写了一份ISP使用教程,结果被你传上来了哈。上面兄弟的思路很好!值得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也用的黄色板吧?曾经我不懂,放了一个月,我决定用ISP试一下,搞定了。后来写了一份ISP使用教程,结果被你传上来了哈。上面兄弟的思路很好!值得参考。

多谢分享,帮我大忙了^ ^

网友:
一个短路帽是不是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看来还需要好好学习,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