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无须时钟源输入的计时器IC

楼主:
还是那个555的。

俺昨天试了试,发现一个问题:

假如输入在20秒的延迟内没有回复到高电平,那么,输出将一直保持高电平......

也就是说我的想法,没戏。

这时,我想,其实就是一个延时触发么。

假如说还用555,想到的一个方法是,做成一个方波源,然后给计时器做时钟。

那是很简单的,可是,我想,多费事啊。

所以想找一款无需时钟输入的计时器IC,不知道是否有这种玩意?

网友:
单片机行吗? 内置晶振算不算你说的那种?NXP的p87lpc762有内置晶振,不过这片子是单次烧写的,建议搜索同类型的其他芯片

网友:
555我就用过做波形发生器,产生了三角波,方波和正玄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哥们,如果用单片机,我还哪用的着时钟源......
哦,哦,,那啥,当然是没算单片机本身的晶振,不过,那啥,如果用STC,里头有了更好,外部晶振都省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我只差一个自锁电路就好了,打算用晶闸管做来着,不过折腾了一会 双向,玩不转,决定还是去买单向的。希望能搞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  看样是解决了啊

双向晶闸管我还真没玩过,有时间分享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一换上 单向的晶闸管,自个就解决了。
双向我是暂时拿它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