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9B96开发板,晶振不起振?

楼主:
为什么LM3S9B96的开发板,就是群星的那款,16M的外部晶振用示波器测试没有波形呢?9B96不是没有内部震荡源吗?程序可以正常下载、调试、运行

网友:
串一个1-10M的电阻试试

网友:
你的示波器怎么设置的啊?
有衰减10 看吗?

网友:
不会吧,一定是你的示波器没打对吧

应很小的一道;P

网友:
你是怎么连接示波器的?如果能下载程序的话应该工作了。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看一看起振电容是否正常

网友:
应该是测试问题

网友:
加个3M的加速起振电阻吧。。如果不行再查一下补偿电容是否有问题,或者换一颗晶振试一下。

网友:
是测量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自己测量有问题,可以用引脚输出clk信号,测量一下是否有信号,直接测晶振衰减非常高

网友:
补充一点,LM3S9B96是有内部振荡器的,

你的代码中要设置时钟源,在你的代码中加入下面这句话:

  ROM_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 | SYSCTL_USE_OSC | SYSCTL_XTAL_16MHZ |  SYSCTL_OSC_MAIN);

网友:
楼上正解,9B96有内部振荡器,所以用不用外部晶振对芯片的仿真使用都不影响。

必须在RCC[MOSCDIS]中先置一使能外部晶振才能使外部晶振起振,才能测试得到震荡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