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的调试方法->在RAM中运行程序

楼主:
如果每次调试仿真都要烧写flash的话,是很麻烦尤其是代码量比较大,每次擦除flash,编程flash,校验flash,下载调试代码,然后才能进入调试环境,这样下来很费时间,而在ram中调试烧写代码到ram就相当快了,大大加快了调试速度,缺点就是RAM的空间有一定限制.

我在RAM中调试代码用到2种方法.

第2种实现ram运行的方法是:建一个正常的工程,加载地址和运行地址都是从正常的从flash
的  0x00000000 地址开始的,,但是在 Startup.s  文件中修改一下代码如下:

网友:
这个办法很好,学习了

网友:
这是在keil中进行调试的,请问在IAR中楼主有调试吗?有知道的请说一下,谢谢了

网友:
第一种在RAM中调试的方法简单步骤如下:

1.设置*.sct文件,将代码定位到RAM
2.仿真设置,去掉写,校验flash
3.点击调试按钮进入调试状态
4.在命令窗口掉入 ram.ini文件,代码会直接跳到RAM中main函数

  include ram.ini

ram.ini文件如下: ram.ini.zip (240 Bytes, 下载次数: 32)

Load test1.AXF incremental

FUNC  void Setup (void) {
 _WDWORD(0xE000ED08,0x20000000);
 SP = _RDWORD(0x20000000);
 pc = _RDWORD(0x20000004);
}

Setup();
g,main

网友:
这个有点意思啊